求问AD芯片的并行CMOS模式和交错并行LVDS模式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04-20):
求问AD芯片的并行CMOS模式和交错并行LVDS模式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哎!你們這些人就不能提供完整貼文,或是原始文檔嗎?

應該是指 CMOS Parallel OutputMulti-Channel LVDS Output

以 8 bit ADC 數字為例︰

  • 使用 D0 ~ D7 的 CMOS 數字線輸出,稱為「並行 CMOS 模式」。
  • 使用兩條(含)以上 LVDS 通道輸出的,稱為「交錯並行 LVDS 模式」。為什麼稱為「」(Interleave)?以兩條 LVDS 舉例,通道一可能傳 D0、D2、D4 和 D6,通道二可能傳 D1、D3、D5 和 D7,這樣看起來不就是交錯傳送?

以上僅根據樓主提供的文句作出解釋,詳細還需參閱芯片資料說明。

楼主:
您好,文档是这个,因为比较长,而且我以为这只是我不懂的两个名词,又没在网上查到明确的解释,所以来问了一下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再看一下吗?因为我确实没有看懂文档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文档太长的话您也可以看一下图片,就是我在画封装的时候不知道应该选用哪种模式,想知道这两种模式的工作差别
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文档是这个,因为比较长,而且我以为这只是我不懂的两个名词,又没在网上查到明确的解释,所以来问了 ...

AD9268 LVDS Interleave Output
它的「交錯」,是指 ADC 輸入通道 A 和通道 B 的取樣資料,會在 LVDS Bus 上交錯輸出,請參考附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你們這些人就不能提供完整貼文,或是原始文檔嗎?

應該是指 CMOS Parallel Output 和 Multi-Channel ...

是差分输出?LVDS不是差分线吗

LVDS 是差分輸出沒錯。^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9268 LVDS Interleave Output
它的「交錯」,是指 ADC 輸入通道 A 和通道 B 的取樣資料,會在 LVDS Bu ...

版主,这个要做多少欧姆阻抗啊

LVDS 阻抗匹配為 100 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要做多少欧姆阻抗啊

谢谢!

网友(2017-05-20):
这个应该能看出来吧,CMOS就是并行输出,而LVDS是差分信号输出,这两种模式我都用过,反正我用的采样率只有125M,这两种模式下看不出什么明显区别,我认为应该是LVDS的抗干扰要好一些

网友:
常规的阻抗应该是80~120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