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中非法字符有哪些?

楼主(2017-04-21):
中横杠是非法字符吗?

网友:
allegro中除了数字、字母、下滑杠和中杆以外,其它字符都不要使用,包括中文(特别是文件的路径中不要有中文目录)。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非法字符并不影响,但对于一些操作来说是不行的,网表与pcb是对应的,同样的道理,原理图中的封装名称也必须不能使用这些非法字符。所以最好养成不要使用这些非法字符的良好习惯,避免导网表后反复修改原理图封装名称或某些操作有问题而找半天还不知道问题所在。良好的设计习惯和规范有助于提高设计效率!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经解决,主要还是空格惹的祸,别人的原理图库真不靠谱!

网友(2021-04-29):
这个工具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