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和原理图不关联了?高亮原理图器件,PCB不高亮,谁遇到过?

楼主(2017-04-21):
导入网表之后,PCB和原理图不关联了,去选中原理图,PCB器件也不高亮?有谁遇到过 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是不是原理图设置问题,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原理图设置问题,看一下

原理图哪项设置呢?

网友B:
要导第一方网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导第一方网表的

导的是一方网表  logic那个,可是还是无法实现 联动高亮

网友B:
我这样导是可以的啊

网友:
    重新走一遍导网表的流程,从原理图导出到brd

网友:
    先确认下公司是否对文件加密,有的加密系统就用不了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导是可以的啊

    试了 和图片方法一致 还是不关联~

网友:
    原理图和pcB要在同一目录下,且文件名不能为中文

网友(2017-05-22):
    其实把所有原理图 保持位号不变 copy一次  再出网表   就可以关联了      复用以前部分原理图导致的软件无法定位部分芯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