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如何快速将部分过孔网络给替换掉?

楼主(2017-04-21):
    pads里如何快速将部分过孔网络给替换掉?如:现在过孔网络是GND,现在换成AGND的网络。。

网友A:
    搞不了。。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了。。没办法的

谢谢!明白了

网友B:
    通过eco功能应该可以,比如编辑的EC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eco功能应该可以,比如编辑的ECO。

不可以哦,你的意思删除网络再重新赋予,删除就把所有的网络都删了

网友C:
    Pads Layout不支持这种功能,线、Via都不可以改属性,只能删了重新来过。

网友D:
    這個是allegro的特性  allegro可以via無屬性 pads沒有這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是allegro的特性  allegro可以via無屬性 pads沒有這種功能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 Layout不支持这种功能,线、Via都不可以改属性,只能删了重新来过。

谢谢,我也尝试了很久,确实不行

网友E(2017-06-02):
    pads软件可以很好的“创造”,但不擅长“拆除&重建”

楼主:
引用 网友E:
    pads软件可以很好的“创造”,但不擅长“拆除&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