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7-04-21):
导入PCB的网表报错。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SOT23_6' for device 'RT9284_SOT23_6_RT9284'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但是我的封装在silkscreen_top和ASSEMBLY_TOP有丝印。还有什么原因不能导入啊,其他器件都可以正常导入。就这一个不行。

网友A:
你是导第三方网表吧?需要有DEVICE 文件, 你看提示说的什么,与丝印无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导第三方网表吧?需要有DEVICE 文件, 你看提示说的什么,与丝印无关的啊,

把封装从新做了,问题搞定。

网友B(2017-07-07):
亲,你这是手动画的吗?还是SKILL画的?求赐教,我不会手动画封装了

楼主(2017-12-20):
引用 网友B:
亲,你这是手动画的吗?还是SKILL画的?求赐教,我不会手动画封装了

这个是从PADS导出来的,后来从新手动画了此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