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中电感叫的问题

楼主(2017-04-21):
    dcdc 中电感叫的问题  ACT4070B ,SOP-8EP  ,电感滋滋的叫  ,怎么处理

网友:
    能上传原理图和PCB图吗?

网友:
    是不是线路不稳定?

网友:
    还是狗版主那句话,你确认是电感在叫?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4536-1-3.html

    同事剛解掉一個,輸出電容加大、漣波變小、嘯叫聲就跟著變小了!^_^

网友:
    更改开关频率,or换电感

网友:
    要确认啸叫原因,是负载过轻导致,还是由于电感工艺导致点胶不牢。

网友(2017-09-04):
    测试下环路响应,之前碰到过,环路震荡会导致啸叫

网友(2017-11-25):
    真是天底下好事多多

网友(2018-02-25):
    电感的工作频率达到音频范围所以发声

网友(2018-05-22):
    确定什么在叫很重要。

网友:
    调整补偿 就可以了 很常见

网友:
    前面碰到2.4G的FEM负载工作时会出现噪声,这个与FEM开关切换时负载变化产生的电流震荡,对FEM的输出电容进行优化就可以降低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