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陶瓷电容在温度循环试验后短路

楼主(2017-04-21):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我在做一个90~-40摄氏度的温度变化试验,电源输入端的4.7uF/50V,X7R的陶瓷电容短路了,可能的原因都有哪些?
这个产品为了防水,在电路板上灌注环氧树脂胶(其实根本不防水,胶会开裂),电路板本身有涂防潮胶。
      试验的参数设置和试验的说明如下图所示,参照的标准是SAE J1455-2006

网友A:
胶会开裂

再多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多想一下!

难道是受到机械应力?

网友A:
樓主︰

多年前從事戶外電信設備研發時,曾經遇過類似的問題。膠會裂開表示彈性低,冷縮熱脹造成裂痕。

彈性低的膠附著在器件上,產生的機械應力也隨之增加,貼片式陶瓷電容,有可能被拉扯碎裂而造成短路。

詳細原因樓主還是需要追查,但這是小弟能提供的經驗。

解決方式不外乎選擇適合型號的膠使用,其實膠的種類有成千上萬,花點心思找供應商研究,會有所收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多年前從事戶外電信設備研發時,曾經遇過類似的問題。膠會裂開表示彈性低,冷縮熱脹造成裂痕。

感谢版主分享!

网友B:
鱼缸里面的氧泵就是用环氧树脂封的,其工艺是先灌树脂然后再抽真空,不然空气受热膨胀,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缸里面的氧泵就是用环氧树脂封的,其工艺是先灌树脂然后再抽真空,不然空气受热膨胀,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兄弟您的的是见多识广,环氧树脂本身也会膨胀吧?

网友:
如果是关键电路的电容,建议使用soft  terminal 电容。

网友(2017-08-03):
    请教下,啥是“soft  termina”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