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6層板的主機板,但線距與線寬不知該怎麼設

楼主(2017-04-22):
不好意思,想請問大家我該如何用軟體分析或者有甚麼方法,
可以讓我ˋ知道我板子裡每條線的線距和線寬
請求各位高手,可以告知我

网友:
    根据叠层要求将需要做阻抗的线设置好,电源模块的线宽线距设置好就可以开干了

网友:
    叠层设置好之后,用阻抗计算软件SI9000,根据你的信号阻抗要求,计算出来线宽和线距

网友:
    可以参考下这个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8d62a787

网友(2017-10-09):
    主要是看是什么板子,盲埋孔板还是通孔板,一般设置4MIL,6MIL都可以,电源间距设置大一点,射频要做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