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YPE-C

楼主(2017-04-23):
目前市面上的TYPE-C正反插能够方便客户使用,是否能够只用type-c usb2.0即可(D+/D-),相当于把TYPE-C只当做一个连接器,3.0的信号全部NC,然后将D+/D-引入插座即可完成正反插的功能。这样的设计OK吗?

网友(2017-08-03):
理论上讲应该是没问题吧

网友(2018-01-29):
看看,了解,看怎么做

网友:
只是2.0的话是可以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