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如何使用贴片机进行贴装

楼主(2017-04-24):
    根据有些工厂的要求,需要所有件都进行贴片,但是有的插座(DIP)的是如何来确定是否可以进行贴片呢?
    贴片的锡膏及钢网的开孔有什么特别要求呢?
    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去贴片厂转一圈就都明白了,而且印象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贴片厂转一圈就都明白了,而且印象深刻

主要贴插件插座的很少能碰上。你使用过吗?讲解一下?

网友B:
    如果板子上只有这一个插件的物料,选择人工焊接也没多大问题,一个熟练的工人一天焊1000块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板子上只有这一个插件的物料,选择人工焊接也没多大问题,一个熟练的工人一天焊1000块应该问题不大。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有的工厂要求要贴片这种插座(车机)的,可能是考虑到机器的一致性吧,想咨询一下有经验的。

网友:
    有时间多去基层走走吧。

网友:
    基层是我,我是基层

网友:
    一般先贴好一面,再贴另一面,接着插件过炉

网友:
    你是说通孔回流焊技术么?   貌似没见谁用过,但可以随意百度下,有不少资料

网友:
    如果插件只有一两个的话,可以机器smt后手工插件再锅炉,插件脚上的锡肯定是不多的,不过孔里有铜牢固还是没问题的,孔不要做得比器件脚大很多就好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是这样的,板子上就一根ISO插座的插件,想过SMT贴片,但不知道是否有相关的规定?
为什么不过波峰焊或手焊呢?
    因为波峰焊需要加托盘(底层是有件的),因为还要喷助焊剂,对插座也有影响,再者一个件过波峰焊效率成本也是问题。
因为手焊的一致性没有办法控制,可能还要用到洗板水等辅料,对潮湿的环境可能有想象不到的问题产生。

网友:
    很多加工厂有自动插件产线,插件与SMT是必须分别在两条线上完成的。

网友C:
    因为波峰焊需要加托盘(底层是有件的

雙面貼件 + 插件嗎???

    這是 IPC-SM-782 生產可行性評估中最爛的設計(Type 2 Class CX)!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雙面貼件 + 插件嗎???

版主好,是生产厂家要求的,原本想找一个贴片插座代替,但是没有找到,生产厂家在评估。插座厂家提供的资料说是可以在SMT贴片做。
    我也感觉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好,是生产厂家要求的,原本想找一个贴片插座代替,但是没有找到,生产厂家在评估。插座厂家提供的资 ...

使用貼片式 DC Jack,上面要是平的,貼片機的吸嘴才有辦法吸起來。如果不是平面,通常供應商會加一個有平面的上蓋,方便貼片機作業,過完爐之後就拿掉上蓋丟棄。

    以前生產電信設備,用過點膠的方式。
    • 就是正面過紅外線錫爐IR Reflow),背面的器件先點膠固定,待插完件後一起過波銲爐。
    • 背面的元件必需是 0805 RLC 這類的器件,或是 SOP 這類腳距Pitch)較寬且外露的器件。
    • 器件的排列方向必須與過爐方向垂直,避免陰影效應Shadow Effect)的影響。

這種生產方式現在已不多了,一是需要多一道點膠工序,其實也不便宜。二是器件腳距Pitch)越來越小,0402 、0201 或 TSSOP 很容易造成短路,不適用這種方式。

樓主的情況最好如上面幾位所說,使用人工銲接或是將 DC Jack 改為貼片式。

    多谢!

网友C:
SMD DC Jack

立生科技
http://ec.lihsheng.com.tw/catalog/default.php?cPath=42

達立科技
http://dawning2.com.tw/Prolist.php?catId=270

淮洋科技
http://www.hy1688.com.tw/SWITCH/ ... C%20JACK%20HOME.htm

网友D:
    一般来说,DIP料不是手工焊接,就只能波峰焊,SMT是不能焊接的。无法保证插件针脚上的吃锡。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DIP料都要开孔,你钢网不能开孔吧,不然锡膏直接就把孔堵死了,或者孔开的太大,锡膏直接就会被挤压下来,造成特别大的浪费。目前我还没有见过有DIP料能在SMT机器上弄的。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波峰焊喷的助焊剂也是从底面往上喷的,如果你可以把接插件部分完全密闭,倒是不用担心助焊剂导致接触不良的问题。就是比较困难。而且应为助焊剂导致接触不良的概率很低的,非常非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D DC Jack

    立生科技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DIP料不是手工焊接,就只能波峰焊,SMT是不能焊接的。无法保证插件针脚上的吃锡。而且最重要的一 ...

    谢谢回复!我其实感觉也不是那么靠谱!

网友:
    插接件一般做的时候引脚和机械孔都是紧配,查好后直接过炉子,这种只适合贴片元件在单层,双层都有元件的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网友:
    技术的事得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