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盘调光

楼主(2017-04-24):
    刚刚想做一个东西,用在现有LED灯上,用作调光!使用光耦,请问这样做可行吗?然后就是光耦怎么选型
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先問個些問題。你的LED光盤輸入電壓是多少?  輸入是ACV 或是DCV?  LED是幾串幾並?  LED一串的VF是多少?

    再來個"賣友求榮"。   超級狗做過"LED附載調適器",所以他可能會有想法和相關電路構思。

    是「賣狗」!>_<|||
    liy

网友:
    描述的太不清楚,输入电压,输出电流都没说,还有很多的光耦输出电流都不大的,电路中也应该加有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問個些問題。你的LED光盤輸入電壓是多少?  輸入是ACV 或是DCV?  LED是幾串幾並?  LED一串的VF是多少?
 ...

我其实是想做一个卡在LED驱动电源与灯盘之间的调光器!希望适配几W到二十几W的灯盘,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可行的方案

网友:
    别整那么复杂,用一个恒流芯片做吧

网友:
    用光耦调光不可取,可以用专门的LCD背光源芯片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大神们实际讲解下,对调光不甚了解啊

网友:
    用光耦,通过PWM调光

网友:
    PWM调光可以

网友(2017-05-27):
    添加恒流源,用开关或PWM控制都可以啊

网友:
    推荐一个芯片 AW9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