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和DC-DC电源芯片的使用

楼主(2017-04-25):
senser的3.3V的模拟电源用DC-DC,整个的功耗就降低了,但是图像质量不行了;用LDO功耗增大,发热严重了。
问一下,有没有介绍低功耗、电源纹波低的LDO啊。

网友:
负载电流多大?输入电压范围?要求的纹波大小?无图无真相
LDO的损耗发热由压差、负载电流、热阻有关。需要纹波低的话,可以选择高PSRR的电源

网友:
SENSOR模拟电源不能用DC-DC,可以DC-DC和LDO配合使用,选一个低压差LDO。

网友:
LDO不产生纹波,考虑到功耗,建议对DC-DC加滤波措施。

网友(2017-07-10):
你好
基本上好的 LDO PSRR 都是很好的
另外你的需求要多低的 电源纹波??50mV?? 20mV?? 10mV??

网友(2017-11-25):
最近比较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