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怎么LOGO怎么能在TOP 层做成阴文?

楼主(2017-04-25):
5金币
pads中怎么LOGO怎么能在TOP 层做成阴文?就是把图片中的LOGO上的铜皮挖掉?

网友:
    搞不了的。。。。

网友:
    试试能不能做成shape后导成DXF ,在PADS里导入的时候类型选择copper。

网友:
    建议和PCB板厂沟通,以前PCB板厂出gerber时帮我这样处理过。

楼主:
    板厂是可以做的,我有问过板厂,我是想看看自己在PADS中能不能处理这个

网友:
    这个是可以做的,先选好字体,用TEXT,写出你要的内容,大小字体,根据自己需要调;然后用铜皮切割指令,沿着每个文字字母外框,画一个对应的铜皮切割框,记得一定要闭合(这个就是做一个线性铜皮切割,铜框宽度设小点),画好之后画块白油,COMBIN整合下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阴文是什么鬼?

网友A:
    so easy
    网上下载一个图片转成DXF的小工具:wintopo,把图片转为dxf。然后,再把dxf导入到pcb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 easy
    网上下载一个图片转成DXF的小工具:wintopo,把图片转为dxf。然后,再把dxf导入到pcb里,就可以了 ...

已经是DXF的了,要转成阴文

网友B(2017-06-01):
    你都能做成LOGO了,为什么不能做成把铜皮挖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能做成LOGO了,为什么不能做成把铜皮挖掉呢。

怎么挖?烦详解

网友B:
    放在挖铜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挖铜层吧。

    挖铜层是哪层?

网友:
    阴文?给鬼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