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问题

楼主(2017-04-25):
点了不会到右边选框,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前面的拓扑是断开两段的吗?
以前论坛有个帖子说这个的,好像是软件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面的拓扑是断开两段的吗?
以前论坛有个帖子说这个的,好像是软件问题吧??

是板的问题,不知道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