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 BGA上面打孔怎么让1-2盲孔优先

楼主(2017-04-25):
          AD16 BGA上面打孔总是先出的通孔,手动换成1-2盲孔刚打下去软件就卡死,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麻烦告诉下,谢谢!

网友:
    Design \ Layer Stack Manager...
    設置Drill Pairs

楼主:
    多谢,找到原因了,是里面的规则设置紊乱导致的。已经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