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是对的吗?

楼主(2017-04-25):
这个倍压电路是正常的吗?如何工作的,变压器次级输出如图示波形

网友:
应该是对的呀!只是后面两个滤波电容串接是什么讲究?提高电容耐压值?

网友:
倍压电路,看看模电书,找到相关的章节

网友:
是倍压电路

网友:
这个是倍压电路。c7与c8电压之和就是800V.c7,c8耐压要比400高。

楼主(2017-06-09):
好的,明白了,多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