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轉可點選零件配置圖

楼主(2017-04-27):
    請問大大,allegro 如何像pads轉零件配置圖pdf, 之前是先把.brd透過altium Designer轉pads再輸出pdf
    ,那allegro 可以直接轉嗎,要能點選零件那種,不是搜尋文字....tks

网友A:
    16.6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版就可以

    謝謝您的回覆,我也是用16.6開, 但只會跳到文字,不會到那個零件位置上
我用的pads就可以,請問有類似這樣嗎,方便提供維修單位找位置

网友B:
    PADS的PDF还可以这样啊,allegro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的PDF还可以这样啊,allegro不行。

謝謝您的回覆,我都是用AD轉pads,才可以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謝謝您的回覆,一般是這樣使用沒錯,我在想試用IO pin 控制GND,是不是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可以請教如何轉換...t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i

您好,像pads輸出PDF可以點零件位置就跳到那個零件反白,如果點選零件本身可以修出名稱及包裝資訊,因為維修單位沒layout soft ,才轉出可以搜尋零件位置,避免換錯位置,不知這樣解釋大家是否了解ㄋ...tks

网友:
    需要威望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像pads輸出PDF可以點零件位置就跳到那個零件反白,如果點選零件本身可以修出名稱及包裝資訊,因為維修 ...

    Allegro转出来的没有左边的索引栏,只能搜索

网友A:
    左邊欄位可以package分類, 可全選某種包裝,如R0402.
    收尋零件畫面會移動到中間,欄位裡點選畫面不會移動.
    PIN TRACE ..可以帶Property ,零件不行.
不是需求者但是覺得應該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邊欄位可以package分類, 可全選某種包裝,如R0402.
收尋零件畫面會移動到中間,欄位裡點選畫面不會移動.
    ...

請問可以分享如何轉成PDF....tks

网友A:
    只是一般的設定
16.6s0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般的設定
    16.6s069

謝謝回覆,我有照你的方法做,也沒辦法成功,16.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