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 差分走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7-04-27):
今天在走差分线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100欧姆的差分线按照叠层推荐的线间距是9mil,但是我要从bga里边引出时候,线间距只有5mil。我在差分线设置里边已经把gap min值设置成了5mil,但是走线的时候,在避让走线的情况下,它还是会按照9mil的间距去避让,导致无法出线。
我想问一下,怎样才可以在走差分线的情况下,让软件知道间距不够,自己按照5mil的最小gap去走线呢?

楼主:
好像找到了,按数字键6可以切换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