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差分线间距设置求助

楼主(2017-04-27):
    最近公司转AD,目前在熟悉软件,在设置差分线走线规则的地方,只有差分线P/N间的走线间距设置,如果要设置多组差分线之间的间距,在哪里设置?

网友A:
在clearance 里边,增加一个规则,名字自己取,然后把两个间距的条件都设置成InDifferentialPairclass(你想要的差分类), 然后设置你想要的距离,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learance 里边,增加一个规则,名字自己取,然后把两个间距的条件都设置成InDifferentialPairclass(你 ...

    多谢指点,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