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入电压不同导致单片机不停重启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27):
           请教一下,我现在用了两种LDO,一种是输入电压是2V到6V的,一种是输入电压2.7V到6V的。我现在用一个小电池给单片机和模块供电,当我电池没电时,用2V到6V的LDO转3.3V后给单片机供电,会导致我单片机不停的重启。但是我用2.7V到6V的LDO却不会。我电路里面的单片机是通过一个PMOS管控制给模块供电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原因在哪,请教一个各位了。

請上圖!

网友A:
LDO是哪个型号? 跟输入电压范围没什么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是哪个型号? 跟输入电压范围没什么关系的

                           我选用了两款LDO,一款是南京微盟的 ME6211C33M5G-N ,一款是特瑞仕的XC6219B332MR。实际测试时,当我电池没电时,或者是带负载能力不足时,会导致我的单片机重启。

楼主:
      我单片机的复位电压是2.69V,这个和LDO输入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2017-07-07):
上电不一致或者电流没达到要求

网友:
你的 LDO 輸入 輸出 都有加上 電容 穩壓 跟濾波嗎

网友(2017-10-12):
输入端电压低于3V3时LDO的输出电压就不是3V3了,复位的时候可以分别量一下LDO输出端电压

网友:
应该是电池电压过低了导致的

网友(2017-11-15):
ldo输入至少要大于输出电压吧,,,供电能力电流不够就会导致工作不稳定

网友:
一个子 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