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原理图和PCB交叉选择

楼主(2017-04-28):
pads软件中,pcb布局时有这么一个功能很好用:原理图和PCB关联后,在原理图选择器件,PCB中该器件也会被选中,然后鼠标切换到PCB,此时按快捷键Ctrl+E,被选中的器件会自动的被移到当前鼠标所在的位置。这个功能对器件多的大板子的布局相当好用。

不知道altium有没有这样的功能。目前我只知道,在Altium中关联原理图和PCB后,使用cross select功能,在原理图选中了器件,PCB中该器件也会处于选中状态,但是在pcb中要移动该器件,还得鼠标移到该器件上,然后左键按住,把器件拉到想要的位置。如果板子很大,器件很多,这么移动是挺不方便的。

请问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Tools\Component Placement\Reposition Selected Components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提示。每次都点这么长的菜单有点麻烦,我给这个命令弄了个快捷键Ctrl+E,效果跟PADS一样了。
具体步骤:打开Tools\Component Placement\Reposition Selected Components,把鼠标悬停在该命令上,然后按ctrl+鼠标左键,这时会弹出命令设置窗口,在这个窗口里头选择自己期望的快捷键就ok了。

网友:
谢谢,学到一招,方便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提示。每次都点这么长的菜单有点麻烦,我给这个命令弄了个快捷键Ctrl+E,效果跟PADS一样了。
    ...

    为什么我只能过来一个器件,是哪块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2017-09-08):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只能过来一个器件,是哪块设置的问题吗

我也是只有一个

楼主(2017-11-28):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只能过来一个器件,是哪块设置的问题吗

你在原理图中选中多个器件,然后切换到PCB,放置器件时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