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kill如何能实现获取设计中使用的元器件?

楼主(2017-04-28):
请教各位,我想从pcb的设计文件中读取到使用的元器件,以及自己封装的器件?怎样可以实现?使用哪个接口?返回的对象信息都有哪些?

网友A:
    此為看brd 有那些資料可以讀取
    Skill > (axlDBGetDesign)->?
    (drcs drcState objType padstacks symbols
        symdefs readOnly bBox prop components
        compdefs nets xnet bus diffpair
        matchgroup module groups ecsets waived
        prop
    )

    Skill >  _uxxs=(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抓取第一個零件 , 讀第2個 0改為1.....
    Skill > uxx1=nth(0 _uxxs)

    看uxx1有那些資料可以讀取
    Skill > uxx1->?
    (parentGroups name objType readOnly symbol
        prop deviceType class package compdef
        pins functions
    )

    零件名稱
    Skill > uxx1->name
    "IOC1"

    所用的package
    Skill > uxx1->package
    "C0402"

网友B:
    貌似出个BOM表不就可以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出个BOM表不就可以看了吗?

    怎么出bom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為看brd 有那些資料可以讀取
    Skill > (axlDBGetDesign)->?
    (drcs drcState objType padstacks symbols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出个BOM表不就可以看了吗?

    可以在pcb editor里面输出bom吗?

楼主:
    三楼正解,可以用axlExteactToFile提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