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修改元件参数后保存软件崩溃

楼主(2017-04-28):
装了个17.2的,可以用了。
——————————————————

如题,在Capture中如果不修改直接保存则软件不会崩溃,修改元件参数后保存则软件自动关闭,然后弹出下面的对话框,请问大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重装了一次软件还是这样。

网友:
先看看這篇對你有無幫助?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868-1-1.html

网友A:
先重新協和該軟件,看看可否解決問題?
如果PJ之後還是這樣,就建議重裝

建議重新安裝方法和步驟:
(1) Uninstall  cadence 產品。
(2) 直接刪除之前安裝 cadence 的整個路徑。例如 c:\cadence
(3) 使用 ccleaner 清理注册表。
(4) 再使用 Wise Registry Cleaner 清理注册表。
(5) 手動檢查注册表裡面是不是還有些關鍵文字,如果有關 ORCAD 或是 cadence 就刪除它。例如: orcad、cadence、capture ....
(6) 重新開始安裝 cadence,安裝的時候要用管理員的身分去安裝。
(7) 安裝過程中如果有詢問到安裝使用者的範圍,點選 all user 都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重新協和該軟件,看看可否解決問題?
如果PJ之後還是這樣,就建議重裝

谢谢。
可是还是没有解决该问题。
本来我用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重装了两次了,还是没有解决。
另外我打开以前的文件,还可以仿真,元件也可以添加,就是在改任意元件参数后,点保存就直接退出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是还是没有解决该问题。
本来我用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重装了两次了,还是 ...

你是用哪個版本 ?  有無安裝最新HOTFIX ? 建議安裝穩定性比較好的版本加上最新HOTFIX。 例如:16.6 或是17.2 。 17.0 或是16.3就不要再用了。

网友A:
突然想到,過去我好像也遇到這樣問題。印象中好像是拿別家公司方案來改成我司的產品。因偷懶沒有重新畫過原理圖,而是ˊ直接拿對方的原理圖做修改,結果是因為我使用的版本和對方文件裡的元件資料有差異,所以常常造成文件崩潰。(當時懷疑是文件裡的database/元件庫 損壞或是衝突)

當時解決辦法是先開一個新文件,參照舊文件建立所有PAGE,然後開啟舊文件,再將舊文件裡每個 PAGE 裡面的原理圖 COPY 到新原理圖(不要 COPY 抬頭/標題欄)。

以上方法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哪個版本 ?  有無安裝最新HOTFIX ? 建議安裝穩定性比較好的版本加上最新HOTFIX。 例如:16.6 或是17 ...

我用的是16.6,HOTFIX具体是什么?没见人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到,過去我好像也遇到這樣問題。印象中好像是拿別家公司方案來改成我司的產品。因偷懶沒有重新畫過原 ...

按照这个方法还是不行,即使不用原电路,新建一个最简单的电路,直接改参数都会自动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么?

还没有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6.6,HOTFIX具体是什么?没见人说过。。

參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5473-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6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5473-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626-1-1.html

安装HOTFIX后还是不行。。。

网友:
嗯嗯,我的16.6orcad总提醒An invalid argument was encountered至今没解了

网友B:
重装了还是出同样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了还是出同样的提醒

不知道你是什么版本的,我原来装的是16.6的,后来在淘宝上买了一个17.2的2016版,然后装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你如果重装了还有问题我觉得可以重新下载个安装包试试,不行的话就换更高版本的。
我觉得这个是和电脑的设置或者什么软件设置冲突了,基本没办法解决。。。不嫌麻烦的话可以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是什么版本的,我原来装的是16.6的,后来在淘宝上买了一个17.2的2016版,然后装上就没什么问题 ...

看来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是什么版本的,我原来装的是16.6的,后来在淘宝上买了一个17.2的2016版,然后装上就没什么问题 ...

是这样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