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中有匹配电阻的数据线怎么等长?

楼主(2017-04-28):
AD中有匹配电阻的数据线怎么等长?只能分开计算吗,能不能像pads那样直接关联网络,将电阻两端联合成一个网络?

网友A:
可以修改原理,短接电阻,绕完后再更新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原理,短接电阻,绕完后再更新回来

十分感谢,这方法比分开计算靠谱多了,省了不少事

网友B:
    AD17有XNET 应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17有XNET 应也可以

要AD17啊,我的是AD14的

网友:
    请问谁有ad软件,新手想学习,谢谢

网友:
    同求AD中有匹配电阻的数据线怎样将电阻两端联合成一个网络?

网友(2018-01-18):
    现将电阻短路,然后在设计网络表中配置物理网络,这是电阻两端为同一个网络名,等长后删除电阻短路线,最后点击设计导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