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2V的输入电源处理电路

楼主(2017-04-28):
图片是一个12V的输入电源处理电路图,我不是很明白,这个电路中用PMOS有什么用?防反好像也做不到。过压保护有稳压管我觉得就差不多了,过流有保险丝,MOS管在这里是不是有些多余了?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过压保护,MOS管做开关作用

网友:
这个8550三极管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缓启动,防止插入适配器后瞬间在VDD_12V上造成过大的电压过冲或前级适配器输出造成过大的尖峰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防止插入适配器后瞬间在VDD_12V上造成过大的电压过冲或前级适配器输出造成过大的尖峰电流。

看不出任何缓冲啊,一上电就导通了啊

网友:
过压保护吧,假如稳压管就是12V,那么就是电压达到12.8V左右会彻底关掉MOS

网友:
    过压,稳压管击穿导通,PNP三极管导通,P沟道MOS管G极为高,MOS断开

网友:
    没有缓启动,是否可能会有上电太快,导致电流太大烧坏MOS管的隐患。。

网友:
    过压保护电路,电压过高时稳压管短路接地导致8550导通,最后PMOS断开对电路进行保护

楼主:
    这个电路既可以过压保护也可以防反保护,亲测

网友(2018-09-18):
    就是过压保护,稳压管起作用后关闭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