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ads的原理图网表导入allegro中

楼主(2017-04-28):
求助大神们,怎么把pads的原理图网表导入allegro中,在线等

网友:
我有办法,很麻烦

网友A:
非常简单,网表转换即可,我们硬件用Power Logic画原理图的,我用allegro设计的,经常这么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单,网表转换即可,我们硬件用Power Logic画原理图的,我用allegro设计的,经常这么干!

如何转换,哥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转换,哥们

使用skill进行转换,一个命令搞定。

网友:
    在网上找下OMNINET For Windows软件,可转换第3方网表

网友(2017-06-06):
    这个软件已经把我搞死,最好不要这么干,我是重新在OrCAD中画了一遍

网友:


网友(2018-03-30):
    有没有详细的转换步骤?

网友C(2018-09-05):
引用 网友A:
    使用skill进行转换,一个命令搞定。

    兄弟分享一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分享一个呗。

公司内部得skill没法分享,只能帮你转,需要可以将asc网表发过来。网表转换的工具你网上找下应该有,记得之前也有人分享了一个导入asc网表的方法,还附带工具连接的,可以去翻一翻帖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