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样设置某个元件某个引脚的铺铜间距

楼主(2017-04-28):
allegro上想设置有个元件的几个引脚和铺铜间距的宽一些,在ALLEGRO里怎么设置,规格设置里没找到

网友A:
约束规则里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规则里设

约束规则里只能设置全部的引脚和全部的元件,没找到单独设置的

网友:
在约束规则里,你把它应用到具体元件引脚所在的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
    那就对这几个pin单独设置属性就行,让它们避让的铜皮距离再大点。

网友:
    在EDIT-PROPERTY中可以将PIN设置单独的属性,这个功能很强大

网友:
    可以设置PIN属性 OVERSIZE

网友:
引用 楼主:
    约束规则里只能设置全部的引脚和全部的元件,没找到单独设置的

    绝对有单独的啊,我弄过,是你没找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