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有没有PADS中的连接性检查功能

楼主(2017-04-30):
pads中,完成布线和铺铜后尤其对PCB的器件位置和布线更改后,可以进行连接性等检查,防止有些线没有连接或错误,
这要比鼠线提示明显,不知allegro是否有此功能?是否就是allegro的实时DRC?

网友:
    当然也有了。display里的status

网友:
    TOOLS ---> QUICK REPORTS  那里也可以看各种信息的

网友:
    display里的status,可以看到是否有没连的线,DRC错误,孤立铜皮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