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axl函数可以把实心shape转换成空心shape?

楼主(2017-05-02):
哪个axl函数可以把实心shape转换成空心shape?

楼主:
谢谢啦,坐等大神

网友A:
decompose?不过好像是变成line
以前找过compose之类的函数,没找着,重新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compose?不过好像是变成line
以前找过compose之类的函数,没找着,重新画?

应该有这样的axl函数吧?

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有什么函数可以读取到这个shape的各个尺寸,然后用什么axl函数重新画一个空心的shape,关键是这两个函数不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有这样的axl函数吧?

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有什么函数可以读取到这个shape的各个尺寸,然后用什么ax ...

p = ashOne("shapes")
edge = car(axlPolyFromDB(p))
newshp = axlDBCreateShape(edge t "Route Keepout/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 ashOne("shapes")
edge = car(axlPolyFromDB(p))
newshp = axlDBCreateShape(edge t "Route Keep ...

非常感谢,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 ashOne("shapes")
edge = car(axlPolyFromDB(p))
newshp = axlDBCreateShape(edge t "Route Keep ...

你好,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5537-1-1.html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