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如何观察差分信号??

楼主(2017-05-02):
如图所示:我想要看看源或者负载失配对方波信号造成的失真。用两个电压源表示差分信号源,如何设置才能在负载电阻R5上观察到差分信号呢?
谢谢~~~

网友A:
直接在结果中将Voutp和Voutn的节点拉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结果中将Voutp和Voutn的节点拉出来就好了

我是直接把他们拉出来的,但是看到的跟单端是一样的,是不是他们两个要运算下呢?

网友:
用方程式表示:V_diff=Voutp-Voun,再把V_diff拉出来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