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mm pitch BGA设计

楼主(2017-05-02):
    碰到一款0.2mm pitch BGA, 焊盘尺寸为0.115mm, 请问大家知道这种封装的芯片的应用场合吗?PCB 工艺能实现这种pitch的扇出吗?

网友A:
      肯定可以生产的啦, 否则就不存在这个B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生产的啦, 否则就不存在这个BGA了

    常规PCB生产工艺可以做出使用这种BGA的设计吗?
    感觉即使是Via on Pad也做不到啊

网友B:
    我了解到的是制程能力比较强的HDI板厂现在也只能量产到0.3MM pitch的BGA,然后激光孔最小做的也只能做的孔径3,孔环7或者8,所以哪怕你的设计是激光孔直接打在焊盘上也没有办法做扇出,除非你这个BGA只有两排PIN,都可以直接拉到外面下孔。要么就是这个BGA的两个PIN的边缘距是0.2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常规PCB生产工艺可以做出使用这种BGA的设计吗?
感觉即使是Via on Pad也做不到啊

能不能扇出得看你有多少排PIN,一般信号线可以拉出来的话,电源地那些多个的话可以就近打孔,报DRC也无所谓,没必要一个pin一个孔的,看具体情况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扇出得看你有多少排PIN,一般信号线可以拉出来的话,电源地那些多个的话可以就近打孔,报DRC也无所 ...

    BGA 为14*14 排列, 中间pin空缺, 但是有一处14*3, 和一处4*10是连续无空pin的, pin脚定义也查过, 做不到多pin公用一个via
所以才很困惑
不知道SIP工艺是否可以, 但是即使是SIP工艺也还是需要加载到PCB上.还是受限于PCB 工艺.

网友C:
    之前遇到过pitch很小的芯片,是用来做二次封装的,不是直接焊在PCB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到过pitch很小的芯片,是用来做二次封装的,不是直接焊在PCB上的。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多谢。

    之前我同事的项目找到一颗音频芯片,具体的pin pitch记不清了,也是非常小的,不知道PCB怎么设计,找到IC的原厂FAE咨询,得到答复这个IC不是直接焊接PCB的,是用来做IC二次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同事的项目找到一颗音频芯片,具体的pin pitch记不清了,也是非常小的,不知道PCB怎么设计,找到IC ...

    哦,谢谢啦

网友(2017-06-05):
    能上个图学习一下吗?这么小的PICH和焊盘,板厂能不能做出来不一定,我们现在用的板厂焊盘小于0.2mm,都要加到0.2mm的,目前做的最小的PICH也就0.35了

网友:
    能把footprint抓張圖來看看? 否則很難知道要用幾階盲埋或貫孔即可。

网友:
这种一般原厂应该有推荐可以问问,难度不小

网友D:
楼主,方便发图看一下,这么小的封装还没见过。

网友(2017-07-18):
表示没见过,这么小,工艺能达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方便发图看一下,这么小的封装还没见过。

没找到当初发帖的那颗芯片, 找到一颗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当初发帖的那颗芯片, 找到一颗类似的。

谢谢

网友E:
    你这个得先用一块板子把这个给fanout出来成大的pitch, 然后在另一块板子上面用大的pitch 来连接多需要的器件resource.
0.2mm 直接做无法做。 我们这边左右一些这种MLO类型的项目。 发的板厂是I3E.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得先用一块板子把这个给fanout出来成大的pitch, 然后在另一块板子上面用大的pitch 来连接多需要的器 ...

    能详细说说吗?怎样才能实现你说的第一步?“先用一块板子把这个给fanout出来成大的pitch”Thanks!

网友(2017-10-19):
    肯定能生产,但是很少碰到

网友(2018-01-12):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当初发帖的那颗芯片, 找到一颗类似的。

看卡巴

网友(2018-10-26):
    这种是倒装芯片,需要再封装成间距更大的bga芯片;这种芯片设计过孔用0.1/0.3激光孔,0.1/0.1线款线距;焊接方式是高精度的smt回流焊接或者热压焊接,底部需要填充胶水,或者周围填充,固定芯片用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生产的啦, 否则就不存在这个BGA了

    我就想知道哪个工厂可以做

网友(2021-01-05):
引用 网友B:
我了解到的是制程能力比较强的HDI板厂现在也只能量产到0.3MM pitch的BGA,然后激光孔最小做的也只能做的孔 ...

    你好,请问您知道哪家芯片公司在生产0.3mm pitch的BGA/LGA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