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在板框测量

楼主(2017-05-03):
像这种导圆弧的板框,怎么测量呢?用线性测量的话,它只捕捉到一条直线的板框,像这个板的总长度怎么测量标注呢?

网友:
    格点设置小点,滚动放大就能抓住那个框线

网友:
    楼上的办法貌似不行,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是要用作测锣程吗  可以转AD来看 AD测量很方便

网友:
    你把线宽度修改宽就可以啊

网友:
    抓左右两边的竖线不就量到长度了吗?为什么一定要从横线这边取呢?

网友:
    是想测整段圆弧长度吗 ,不懂

网友:
这些人的理解能力真是差劲!!!

标注尺寸时,把Find里面的Other Segs给勾掉,然后点选要测量的两根板框线即可

网友:
    点线的线头,不要点线段, 点不到试下用 REJECT

网友:
    另外也可以照着画个直角的框,就可以直接测量了,这样就容易的多啦

网友:
    10楼的正解

网友:
标注尺寸时,把Find里面的Other Segs给勾掉,在板框线附近,点击右键选择 snap pick to-----segment vertex,捕捉第一个点,然后重复上面动作捕捉第二个点,就可以标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楼正解

好的

网友B:
不要量线段。直接测量左右两边板框,就是板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量线段。直接测量左右两边板框,就是板长。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