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C

楼主(2017-05-03):
请教大家,画FPC和普通的PCB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先了解一下生产最好。。。

网友:
    事先先了解板厂工艺,主要是最小线宽,和孔径

网友(2017-06-15):
    FPC要注意差线线宽(可根据金手指宽度及叠层阻抗计算),如果有分层,过孔要打在粘合区,一般铺网格铜,柔软度较好,但对阻抗参考会有一些影响!还有金手指补强材质(FR4或钢板),补长根据金手指长度作出相应长度.是否加电磁膜根据测试需求,加电磁膜屏蔽效果好,当会影响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