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坐标快速摆放零件

楼主(2017-05-03):
    我们公司的PCBLED 就有5000,一颗一颗摆实在是很浪费时间.
    请问有高手知道如何快速摆放零件吗?
    AD有类似allegroimport placement的功能吗?
谢谢!

楼主:
    请问怎么做?
可以教教我吗?
    谢谢!

网友:
    你可利用Cadence Allegro的功能做好然后转成Altium Designer不就好了吗?

网友:
    这个可以有,这个也真有。不过步骤不一定和Allegro完全一样。要善于灵活运用相应软件的各个功能来实现自己想要的效果,比如AD的PCB LIST这个页面。

网友A:
    定义PCB原点为 灯板左下角

先用excel表格做好坐标,然后在PCB list里面导入。

    例如 LED 位号由上到下按照 LED1,LED2命名。

           用EXCEL软件,根据灯板点阵间距要求,计算出坐标

    然后在PCB中用过滤器选中这些LED,打开PCB LIST面板,从EXCEL复制坐标到pcb list对应的地方。然后所有器件就都排列好了。

网友:
    另外,altium也有从Pick文件中摆放器件的功能,这个功能不太实用,Altium 14.3.20中你可以在Tools  -> compoment placement ->
Place from file..  找到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需要一个器件位置的pic文件.      至于pic文件,官方没有过多的文档说明。经过实验 其实就是一个文本文件,它的格式和文件菜单下 file -> assembly outputs -> generate pick and place  file 中生成的位置文件格式是一样的,删除一些不必要的列,保留坐标和位号列,将扩展名改为pic后 你就可以编辑这个文件了,

网友:
    楼主是做LED 显示屏的吗?  LED显示屏模组都是在PCB 中阵列好灯再导网络表的。。。。

网友:
    按E-A-粘贴阵列,想怎么粘贴就怎么粘贴了。特别适用于LED灯板布置元件

网友(2017-09-08):
引用 网友A:
    定义PCB原点为 灯板左下角

先用excel表格做好坐标,然后在PCB list里面导入。

    就是只复制坐标就行了是吧?

网友(2018-03-30):
    感觉特殊粘贴还是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