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VNA连接到PCB上测量天线的S11的测试电缆怎么制作和校准?

楼主(2017-05-04):
我是新手,终于我平生第一次做了个PCB WIFI天线,板子到手想要用 VNA来进行测量S11,看看是否和HFSS的结果相符。

问题来了, 把天线连接到VNA上的电缆怎么来的呢?VNA怎么校准呢?

从网上的资料看似乎需要把一个完好的电缆剪断,露出内部的芯线和外部屏蔽线,然后把芯线焊接到天线馈线路径上的注入信号的电容上,把屏蔽层线焊接到馈线旁边的地线上。  而VNA的校准据说要在电缆的末端进行校准。那么就是要在焊接之前,先在电缆开路状态,短路状态,和在芯线和屏蔽线之间手工焊接一个50欧姆电阻,这样三个状态下进行校准。

请教大牛们,我的理解对么? 大家是否真是这么干的?

我还有些问题:
1)50 欧姆的电阻是否有特别要求?
2)剥线的剥开屏蔽层的长度会对结果有多大影响呢?
3)焊接的时候对焊点有啥要求么?
4)剪断电缆的长度随着焊接次数,经常需要重新修整,不是越来越短了么,是否要每次都重新校准下?
5)如果拿一个在VNA上用标准件校准过的完整电缆, 从中间剪断了用,是否还需要在电缆的末端进行校准了呢?

先谢谢指点!

网友:
等待大神回复学习中

网友:
1.电缆长度需要校准掉  里面可以减掉电长度 2.你的理解基本正正确常  。 问题(1)焊电电阻的不多,一般用标准50欧负载 (2)开口线缆尽量短 和用质量比较好的 (3)焊接接地要充分(4)长度改变要重新校准 (5)现在频率低开口电缆可以用网分校准掉,频率高,开口缆不好校准,4GHz以上。

网友(2017-06-06):
注意观察在做完端口延伸(或者手动补偿时延和插损)后的回波损耗收敛图形

网友(2017-11-17):
楼上回答得非常全面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