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枚,画了个PCB,求批评不足之处

楼主(2017-05-04):
各位大神,小弟PCB小白,画了个PCB,也不知哪里有问题,跪求拍砖~
有什么好的PCB学习资料如果不介意的话跪求分享

网友A:
B面电容离IC电源脚太远,丝印做板的时候不要器件值,

网友B:
布局布线都还可以优化,板子也还可以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面电容离IC电源脚太远,丝印做板的时候不要器件值,

B面电容不是离IC电源脚大概怎么样算是比较好的距离呢?谢谢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布线都还可以优化,板子也还可以缩小。。。

布局布线怎么样才算是比较合理的呢?谢谢指教~

网友(2017-06-12):
    1.板子太大了,还可以子继续变小。
    2.整理电源系统电路布局。
3.地面的器件尽量都放到正面,不要放置反面;铺铜时保证地的完整性。

网友(2017-08-26):
    滤波电容的管脚线尽量加粗

网友:
    滤波电容尽量靠近管脚,走线加粗

网友(2018-03-06):
    还行的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