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导出的EMN file是那个层别的限高信息,起形状是怎样生成的?

楼主(2017-05-04):
    如题,请问怎样将EMN file导出的零件实体在pads中怎样查看,例如以前使用的为allegro,EMN file导出的为Place bound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大神,能帮忙回答一下嘛?

网友B:
    制作封装时,封装Attributes里面添加Geometry.Height,里面手动填写器件高度。如1.2mm,则导出emn时在ProE里器件高度就是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封装时,封装Attributes里面添加Geometry.Height,里面手动填写器件高度。如1.2mm,则导出emn时在ProE ...

    谢谢!了解怎样添加器件高度,我想知道是器件高度产生的图形是按哪个图层的形状产生?我将板中的零件信息导出EMN给机构,机构用PROE打开时,我发现与我实际板子放置的位置有偏差,所以我想知道是根据哪个层别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解怎样添加器件高度,我想知道是器件高度产生的图形是按哪个图层的形状产生?我将板中的零件信息 ...

看你问题问的就说明你之前是用Allegro的。呵呵。Pads没那么智能,高度不是设置在某个层里的,它只是填一个参数即可,而且导出的形状也很粗糙的,永远都是长方体,长宽就是器件的最大外围,即如果用丝印做了极性或1脚标识,它导出的长宽就会更大,与实际差异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输出的EMN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取决于封装是怎么画的。这可以算是pads的特色或bug吧。

    Pads就是这样的,不算bug,这软件就是这么的傻。
    严谨的做法是贵司结构需要按照器件datasheet做一个3D模型,让这个3D与emp中器件的名字相对应,当Pads导出的emp导入ProE后,直接引出这个3D模型,而不是只是用emp中的这个简单的块,Pads导出的器件是没有细节的,需要结构另做。
    注意emn是板框,emp是器件。

    一看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问题问的就说明你之前是用Allegro的。呵呵。Pads没那么智能,高度不是设置在某个层里的,它只是填一 ...

    谢谢你的回复,我发现PADS导出的元件高度信息,不仅仅是变大,而是感觉整个元件都有偏移,我实际看到元件没有偏出板外,而导出的EMN信息却显示已经超出板外,这样的信息让机构很难判断正确,我们的元件是否与结构有干涉。所以想了解一下导出的信息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C:
    举个最简单的封装例子,见图1。上边的封装是丝印层2D线+焊盘,下边的是Top层2D线+焊盘。
    它们在PCB图中输出的EMN见图2。
它们的差异见图3紫色框所围范围。
    说明:1.它们的高度同楼上,在attributes里自行填写。
2.丝印层画的那个封装,EMN输出的灰色矩形是依照——2D线和焊盘所占用的最大面积+高度。
3.Top层画的那个封装,EMN输出的灰色矩形是依照——2D线所占用的最大面积+高度。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C:
    so,输出的EMN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取决于封装是怎么画的。这可以算是pads的特色或bu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最简单的封装例子,见图1。上边的封装是丝印层2D线+焊盘,下边的是Top层2D线+焊盘。
它们在PCB图中输 ...

大神解释的很清楚,谢谢!但是我遇见了导出的EMN信息跟元件实体相比对,不仅仅是变大,而是整体会向一边偏移。是否是建元件的时候有画在layerXX的层别信息也会影响?
    还是元件的坐标原点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解释的很清楚,谢谢!但是我遇见了导出的EMN信息跟元件实体相比对,不仅仅是变大,而是整体会向一边 ...

    其他层的内容也有可能影响,你可以在封装中把其他的层内容删掉试试。再就是不论灰色矩形怎么走样,它的宽度是可以量出来的,然后在PCB上对照着找,能找到是谁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层的内容也有可能影响,你可以在封装中把其他的层内容删掉试试。再就是不论灰色矩形怎么走样,它的宽 ...

    谢谢,我再研究一下吧,我不懂PROE,所以每次都得找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研究一下吧,我不懂PROE,所以每次都得找结构。

    哈哈,我也是把结构给找烦了,人家丢给我一个Proe的安装包,然后我自己反复建库输出尝试。

网友D(2019-09-04):
    请问导出EMP文件的时候出现Keepouts of the following types are found in design,and not written to IDF file.IDF does not support these keepout types这个如何设置呢?

网友(2020-12-04):
引用 网友D:
请问导出EMP文件的时候出现Keepouts of the following types are found in design,and not written to IDF  ...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设置都不对

网友(2022-07-27):
    如何可以导出EMN时可以去掉丝印框,否则器件会比实际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