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如何设定不同Net 短路时又不会出现DRC

楼主(2017-05-04):
请问大虾allegro 16.6 如何设定不同Net 短路时又不会出现DRC?

网友:
短路肯定有DRC的,没有DRC才是有问题的。
建议最好留着DRC,你可以不用理会它,防止后面忘记了,有个DRC可以知道的

不同网络如果需要短接,你如果不想出现DRC,可以另起一层(非走线层)画个线短接,
但是你设置光绘时候记得把这个线设进去,否则走线层没有这个线生产出来是开路的

网友A:
短接点建议可以建个封装,(记住不要开窗,这个不需要焊接的),前后网络可以不一样,中间画个线(非走线层)端接即可,光绘设置时记得把那个非走线层的线设置加进去,否则就不链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点建议可以建个封装,(记住不要开窗,这个不需要焊接的),前后网络可以不一样,中间画个线(非走线层 ...

请教在哪层画线,出gerber时怎样添加这一层?强行连接DRC没办法出gerber

网友:
强连也可以出GERBER的
最好自己定义单独一层,防止和其他信息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在哪层画线,出gerber时怎样添加这一层?强行连接DRC没办法出gerber

请问下你这个有在原理图上有标示出来的吗? 最好原理图也标一下,要不下次改版或者换别人做就不清楚这里强连是什么意思了,别人估计会当做短路处理了。

网友:
还有一种短接的,铜靠近点,弄最小间距不报错就OK,然后开钢网,一刷锡膏就连上了

楼主:
没有明白怎样在封装里面:添加2个中间画个线(非走线层)
333层怎样添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明白怎样在封装里面:添加2个中间画个线(非走线层)
333层怎样添加的

网友:
不出现DRC自己都不知道短路了

楼主:
元件如果放到底层,top和bottom层怎样区分?

网友:
一般一个板子允许短路的地方不会很多,允许短路的地方自己做的板子自己心里很清楚,把允许短路的drc隐藏即可,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件如果放到底层,top和bottom层怎样区分?

不明白你要说什么?? 放哪层就是哪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要说什么?? 放哪层就是哪层啊

已搞定,谢谢大侠耐心讲解!

网友:
都是老司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