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 如何取消PAD的paste层?

楼主(2017-05-04):
    如题,在画一块模块的测试板,板子中间的一部分引脚是要连接测试座,不需要上锡,怎样能关掉这部分引脚的paste层?

另外,在出Gerber的时候,怎样隐藏掉元件的位号?在top overlay层有一些文字标注,不能关掉top overlay层。

以上,还请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A:
    SMD 焊盘,双击焊盘属性,paste mask expantion ,勾选下一项,数值设为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D 焊盘,双击焊盘属性,paste mask expantion ,勾选下一项,数值设为负数

我也想到了这个办法,确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