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请指教

楼主(2017-05-04):
如图:为什么铺铜的面积不一样,设计规则是一样的,在电源层

网友A:
这得上PCB图才能找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上PCB图才能找原因啊。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69686352\QQ\WinTemp\RichOle\3O0S_EU`UD2_M_XT4[1L}YX.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上PCB图才能找原因啊。

什么鬼,发表时间是将来的?

网友:
首先提一个pads的习惯:在使用平面层铺铜时,和铜皮不为同一网络的过孔,过孔的焊环是不显示出来的。但铜皮避让过孔的距离,依然是在焊环的尺寸上进行避让。
然后看图1,这是同时打开1,3层看到的,q键测量,焊环到铜皮8mil,与规则设定中copper to via项一样。
图2,焊环到铜皮只有3mil。
图3,不论单独设定了规则的网络还是default规则,copper to via都是8mil。那图2的问题不是这里造成的。
图4,看到VIA16X8过孔内层状态是CNC,和V16X8过孔内层的CNN不同。点中CNC这一行,在下边pad style里边翻到antipad,看到下边有个22mil的设置。
图5,量一下VIA16X8过孔孔中心到避让铜皮的距离正好是11mil,这和图4中的直径22mil的设定正好吻合。这里应该就是问题点了。
最后这样理解:antipad这里设置了数值后,铜皮的避让距离仅以此处为准,无视Default和Net Rules里边的约束。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网友:
在图4设置窗口中点击“Use Global Defaults”,就改回CNN了。

楼主:
谢谢大神,我分析了很久都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