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从empro里面如何导入一个元件到ads里面如何捕获对齐?

楼主(2017-05-05):
    从empro里面如何导入一个元件到ads里面如何捕获对齐?
    一般怎么操作才能对齐到正确的焊盘位置或者节点处?有时候点击捕获选择
    但是移动元件到附近 并不能捕获对齐

网友:
    一般开始就设置移动方式是 栅格移动,步长比如设置为0.1mm。

楼主:
    有时候 感觉只能凑合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