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tel大神指点迷津啊

楼主(2017-05-05):
    如题,蓝色的铺铜压根选不中,也删不了,貌似也没有网络属性,但是其他的铺铜走线元件可以编辑,唯独这里不行,始终没找到原因,用习惯allegro真心不想用protel哎!

楼主:
    呵呵,图片都上不了

网友A:
    切到对应的层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到对应的层再选择

    并不行呢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你关掉这个文件重新打开试试

网友C:
    99se随着XP的淘汰已然成了绝唱 这个WIN7 64位也会在2017年12月份成为过去的回声 所以应该用新软件了 防止被淘汰出局啊

网友D:
    这个是不是用的polygon pour弄出来的?可以进polygon manager里面选中试试看

网友D:
    不行吧PCB上传上来看看

网友E:
    可能的原因是敷铜显示在这里,但实际位置不在这里,重新敷铜,或者新建一个PCB,把文件用特殊粘贴带网络标号考过去

楼主(2017-06-06):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你关掉这个文件重新打开试试

我关过很多次,没有用,最后没有办法就带着飞线出gerber了,因为真的删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se随着XP的淘汰已然成了绝唱 这个WIN7 64位也会在2017年12月份成为过去的回声 所以应该用新软件了 防止被 ...

公司现在都用allegro,但是一些特别旧的老项目还是得用protel啊,每次改都要吐血,太恶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吧PCB上传上来看看

公司的板子不敢随便上传,待会被控告小的担当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的原因是敷铜显示在这里,但实际位置不在这里,重新敷铜,或者新建一个PCB,把文件用特殊粘贴带网络标 ...

    是这样的,我这边根本就选不中这块铜皮,所以重新铺铜我也没有办法做到,至于后面那个方法是要让我重新画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用的polygon pour弄出来的?可以进polygon manager里面选中试试看

    这个怎么弄的?大神教一下,不知道怎么来的

网友E:
    用AD的话,进入polygon manager,把敷铜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D的话,进入polygon manager,把敷铜删除就可以了

好的,大神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