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电压法测试时,一直有一个96M杂波,怎么都滤除不了

楼主(2017-05-05):
如题,96M杂波,换了好多种容值的电容,就是不起作用,麻烦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是应该先定位噪声源么。

网友:
    定位噪声源和传播途径,这种问题只能具体分析

网友:
    看看你的电路中有哪些频率和96M有关,12M/16M/48M的晶振等,大概可确定噪声源。

网友:
    先找出是哪里产生的噪声,再做处理

网友:
    当大多数人认为是辐射产生的,我却认为传导是主要的传播路径。EMC处理最关键是找到真正的辐射源,也不要想当然的认为500K的同步开关噪声就产生不了100M的干扰。定位辐射源的方法有很多,例如怀疑开关电源,可以断开后用稳压电源或电池供电;例如怀疑时钟晶振干扰可以增加输出串电阻值可以看其幅度有无变化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添加磁珠和共模电感后,问题解决了,只是结构上加不了共模电感

网友(2017-06-22):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添加磁珠和共模电感后,问题解决了,只是结构上加不了共模电感

结构上可以加磁环或者贴吸波材料

网友:
    这个绿色条好

网友(2018-07-02):
    贴吸波材料

网友:
    添加磁珠和共模电感就解决了是不是前端电源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