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导入CAD生成的DXF时,怎么看不到层?

楼主(2017-05-05):
今天导入DXF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求救啊!
就是导入时发现不显示层,导不了,请知道的大神救救我,昨天导同一个人生成的另一个DXF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知道怎么这个就这样了

网友:
DXF文件名字不能有特殊符号以及中文,DXF里的层名字也不能有中文,请检查一下。

网友:
是否是因为 括号 的原因啊?
你改为 1.dxf 试下

网友:
    里面有括号??

网友:
    把(DRB)去掉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DXF中有不闭合的线

网友:
    是不是版本太高了?

网友:
    dxf文件名有非法字符。可以改个名字。再不行,就是DXF文件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