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困惑

楼主(2017-05-05):
    本人经常遇到选型上面的困惑,各种产品在预设方案的时候,总是要折腾很久才选定方案。总觉得自己关于市场上面产品的知识面太少。
我最常用的单片机就是silicon 的EFM8,最便宜的入门款,资源足,编程方便,价格便宜体积小,

有没有人又更好的推荐,对于IO资源不同给给建议 ,比如SOP8这样引脚少的单片机,比如SOP16封装的单片机

    请大神们给推荐些型号,我补充点知识

网友:
    STM32吧,热门得很。

网友:
    比较热门的ST STC  AVR PIC ATMEL  MSP430 , 义隆、松翰…… 。在这里面选,易开发资料多

网友(2017-07-07):
    很多选择就很难选了

网友(2017-08-28):
    我觉得看什么应用,可以分产品看
    消费类产品,要求不高的,只是简单控制作用。可以考虑51内核的单片机,像台湾的合泰各种资源都比较齐全、要便宜的可以选松瀚、义隆这些OTP的产品。国内的中颖的也是做的不错。
    一些对处理速度和功能比骄负责的,可以考虑ARM内核的单片机,这一类做的比较好的STM意法半导体,32F系列。台湾新唐,国内兆易创新。传统欧美日大厂NXP 瑞萨 TI 等
如果是对工业仪表对低功耗要求比较高的,像传统的就是TI msp430系列,PIC ,瑞萨,ST. 后起之秀新唐 华大半导体

网友(2018-03-23):
    做消费类可以选择飞凌(远翔feeling)单片机,价格不高性能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