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为什么高速差分线添加AC电容后仿的TDR阻抗呈现开路状态?

楼主(2017-05-05):
各位大神:siwave17.2环境中,提取下图的S参数后,Port是添加在FPGA上的,链路经过AC电容,最后到达连接器,但经过TDR仿真,阻抗呈现开路状态;若将Port添加在AC电容的出线端,则阻抗保持在100欧姆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急!急!急!

网友(2017-06-14):
你电容没有加上去把,看看S12

网友:
看看是不是 电容没有

网友(2018-05-23):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2018-07-30):
这个帖子就这样沉下去了

网友:
这个帖子就这样沉下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