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设置问题

楼主(2017-05-06):
    大家有没有遇见层别设置中点击了非电气层中的最大层以后,电气层别变成了2-64层
    这样我们原来设置在前面的一些层别信息就导入不进去了,请问这样可以将层别设置返回原来的设置吗?
而且不能使用类似layer 10之类的前面层别

    点击最大层前

    点击最大层前

    点击最大层别后

    点击最大层别后

网友:
    目测返回不了

网友A:
    是想恢复到非最大层吗?如果是这样当然可以了。

网友B:
    PCB图导出*.asc文件,版本选pads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恢复到非最大层吗?如果是这样当然可以了。

    请帮忙告知怎样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图导出*.asc文件,版本选pads3.5。

    我的选项中没有Pads 3.5,只有PowerPCB3.5,按此方式导出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选项中没有Pads 3.5,只有PowerPCB3.5,按此方式导出还是不行

PowerPCB3.5就是了,选了之后,最大层导出asc文件时,会有层方面的提示,如截图。然后打开空PCB图,再将asc文件导入进来,得到的新的PCB图,就是普通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PCB3.5就是了,选了之后,最大层导出asc文件时,会有层方面的提示,如截图。然后打开空PCB图,再将a ...

    会丢失槽孔、xnet、…… 各种未确定会不会丢失的东西 。

网友:
    如果只保留布局就导出emn emp文件,然后打开个新的PCB ,和原理图同步,再把emn emp导入,布局就和原来一样了,如果不放心就再同步一遍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