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nv设置的疑问,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7-05-06):
关于env设置有两个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1.如何将退格键定义为快捷键?
2.定义数字为快捷键的时候能否区分大键盘输入和小键盘输入?

网友:
1.退格键似乎不能定为快捷键。暂时没找到办法。
2.定义数字为快捷键的时候应该是不区分大键盘输入和小键盘输入的。因为实际对应的键值是一样的。

网友A:
貌似楼主想每个键都弄成快捷键? 没有这个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楼主想每个键都弄成快捷键? 没有这个必要吧

只是想看看是否可以,因为help里面没有特殊说明,share里面的env文件里面也没有特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