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刚开pcb,加载skill的时候,获取到当前文件夹路径?

楼主(2017-05-08):
    这个软件加载的顺序是先加载skill,再加载pcb,所以在加载的skill内加入getWorkingDir()或者axlCurrentDesign()都是不能获取到当前pcb的路径
    有谁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A:
    可以抓正確阿

    Command > skill getWorkingDir()
    "D:/A15/WORK/ZZ112B"

    Command > skill axlCurrentDesign()
    "unnam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抓正確阿

    Command > skill getWorkingDir()

    在加载skill的时候,不是加载完pcb的时候
    你在skill里加一条,
    print(getWorkingDir())
    试试,是不是pcbenv的路径

网友A:
    抱歉 因為每天都會一直換不同的工作目錄 , 所以我從來不會在 pcbenv 內設定 WorkingD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 因為每天都會一直換不同的工作目錄 , 所以我從來不會在 pcbenv 內設定 WorkingDir

    我也不会将pcbenv设为workingdir啊,但问题是,在加载skill的过程中,软件会自动设置这个为workingdir,所以获取不到当前pcb的目录

网友B:
    在trigger里面获取,design的open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rigger里面获取,design的open事件

    我试过,并没有触发,是我代码有问题么?
    还是说design open只针对于打开pcb后open文档呢?
    首次双击打开并不会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代码

    procedure(PCBInit()
    let((cmd Company)
       scrPath = strcat(getCadenceDir(t),"/Script")
       Company = nil
       workingdir = lowerCase(getWorkingDir())
       pcbName = lowerCase(axlCurrentDesign())
       cmd = "xcopy \\\\k1\\k1\\config\\config.ini\"C:\\pcbenv\\config.ini" /d /s /e /c /r /y"
       axlRunBatchDBProgram("UpdateConfig" cmd ?silent t)
    ))
    when(isCallable('axlTriggerSet) axlTriggerSet('open 'PCBInit))

    部分代码如上
    这个.il是在.ilinit内加载的
    我是否需要将Trigger设置加到.ilinit才能生效?
    我需要首次双击打开pcb的时候,就能获取到workingdir
    顺便问下,上面的cmd指令目的是,将k1(局域网服务器)上的文件拷贝到本地,所有电脑都有修改k1的权利,都是win7系统,但部分电脑这个指令不能生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代码

    procedure( PCBInit(arg)
      println(car(axlDMFileParts(car(arg))))
    )
    when(isCallable('axlTriggerSet) axlTriggerSet('open 'PCBInit))

网友B:
    不能生效的机器在C:\pcbenv有修改权限么
    可以看看 axlOSFile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生效的机器在C:\pcbenv有修改权限么
    可以看看 axlOSFileCopy

    原先config.ini设置了系统文件属性,应该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