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入allegro封装请进

楼主(2017-05-08):
ad可不不可以导入allegro封装?怎么导入?

网友A:
    电脑必须同时安装 ad;allegro两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必须同时安装 ad;allegro两个软件

    这个条件具备了,然后怎么操作?

网友B:
    allegro .brd文件转为16.2版本以下格式,在AD9以上版本中import wizard里倒入即可,然后再AD中tool下make pcb lib生成你想用的pcb lib.其他不用我再赘述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 .brd文件转为16.2版本以下格式,在AD9以上版本中import wizard里倒入即可,然后再AD中tool下make p ...

    请教下,我的版本是16.6,可不可以转存为16.2以下的版本?怎么操作?我以前用ad的,allegro用的比较少

网友:
    allegro 16.6 可以export 低版本(16.3或16.5)。 16.3 可以用AD9导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我的版本是16.6,可不可以转存为16.2以下的版本?怎么操作?我以前用ad的,allegro用的比较 ...

看楼下回复

网友:
    我导入不成功呢,报错!请帮忙看看哦

网友:
    我导入成功了,但有问题,焊盘不显示